提一个差分放大电路输入阻抗的问题

楼主(2021-06-15):
    TI公司的uA471,正负电源供电(直流电源,与5号电池没有关系),这里不考虑运放饱和问题。(刚刚发现推荐电源电压最大正负15V)。电阻值如图所示。

    请问放大器电路的输入是多少? 5号电池看到的 差分放大电路输入阻抗是多少?

网友:
    通常,单运放差分放大器输入阻抗只论对地,且分别独立确定,譬如图中所示就是正端11k和负端1k。由于通常正负端电流不一致,所以一般而言不说差分阻抗。  你的例子,由于电池浮动且电流一致,所以会定在一个特定的共模输入。在此前提下可以考虑其“差分电阻”。

网友:
    浮地输入与共地输入有不同之处。

网友:
    我有一个疑问,A点(运放芯片的反相输入脚)的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