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工作电压范围是多少?

楼主(2021-06-15):
(图片)

网友:
输入电压范围在175-264vac之间 当然还有DC-DC输入的,输出电压范围在3.5V-48V不等

网友:
最近刚接触开关电源,开关电源主要是指DCDC变换,也可以指交流输入经过二极管不控整流后的二级dcdc电路,包括升压BUCK电路,降压BOOST电路,升降压BUCK-BOOST/SEPIC电路等,以及带隔离变压器的正激和反激电路等。需求不同,输入电压范围也不同。

为满足全球市电不同电压等级要求,目前工业用途比较广泛的是85Vac~265Vac交流电压输入的反激拓扑。楼主可能想问的是这个。

网友:
如果输入是220v的话,输出大概是300多一点,乘以根号2是理论值,实际上由于滤波电容的钳制与桥堆二极管的压降,会比理论上的小一点,

但在开关电源的设计当中,如果是全电压输入的话,输入电压是要从85~265v的范围考虑的
也就是最高直流电压可能是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