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中按住shift拖动器件,复制出来的器件位号为什么不加一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21-06-15):
AD原理图中按住shift拖动器件,复制出来的器件位号为什么不加一呢?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好像要设置的,设置好以后,后面就一直都可以用了

网友:
    几天不用就忘光了,唉

网友A:
    按tp/op 快捷键进入默认参数界面,然后更改下图框线的设置选项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tp/op 快捷键进入默认参数界面,然后更改下图框线的设置选项即可。

没有用啊,打开就是图中设置的样子,怎么改?

网友C(2021-10-27):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啊,打开就是图中设置的样子,怎么改?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