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模式

楼主(2021-06-15):
JTAG:JTAG是直接配置到FPGA里面的,由于是SRAM,断电后要重烧;JTAG烧写的时SRAM对象文件(.sof)
JTAG配置的时间只与目标芯片的型号有关,而与具体应用无关。
JTAG Configuration of a Single Device Using a Download Cable

JTAG Configuration of a Single Device Using a Microprocessor

对于这种连接方式,是把数据写入到存储器中,每次上电时由控制器去配置FPGA。

网友:
JTAG配置的时间只与目标芯片的型号有关,而与具体应用无关。

网友:
对于这种连接方式,是把数据写入到存储器中,每次上电时由控制器去配置FPGA。

网友:
与型号有关,与具体应用无关

网友:
    很棒棒哦,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