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卷积函数conv,怎么用?

楼主(2021-06-15):
求助:卷积函数conv,怎么用?

网友:
    可以help一下,看看上面的介绍

网友:
    找help吧,很详细

网友:
    conv函数相当于把两个函数对应处的元素相乘并求和,所以采样越密,参与运算的元素就越多,其和自然也就越大。以楼上那个程序为例,a有11个元素,所以x1最大值为11;b有101个元素,所以x2最大值为101。这不一定是10倍的关系,而是取决于究竟有多少元素参加了运算。  所以,想得到稳定的结果,应该对其进行适当缩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