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设计,那种软件比较好用?AD还是pads?请说明一下?谢谢

楼主(2021-06-15):
关于PCB设计,那种软件比较好用?AD还是pads?请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接触过PROTEL PADS orcad几种画单面的,器件比较少的,模拟的,比如电源,模拟功放等电路一般用protel,因为画铜皮很方便,不受网络不同的限制,利于大电流的线路走线。画双面或者多层的数字电路,比如设计CPU DDR 等总线形结构,一般用PADS,因为该软件可以用不同条件方便的选择线路,比如:按同网络、引脚到引脚等等,这样很利于高速等长、差分走线。OrCAD一般方案公司用于设计原理图,导出网络表后用PADS设计PCB。

网友:
还得看用途和个人习惯

网友:
根据个人习惯,习惯就好

网友:
原理图功能,AD更强,布线功能,PADS更牛,3D显示,AD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