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T6国产替代,哪个MCU最好?

楼主(2021-06-15):
被STM32缺货折磨疯了,准备更换mcu!求各位替换过的指导一下!

网友:
你可以找下新唐科技

网友:
找GD的试下,GD的M3内核的单片机和STM32寄存器都是一致的,软件硬件都不用做更改

网友:
GD的比较好,但交期一样。。。

网友:
兆易创新、航顺、极海、中微、华大,交期都不好

网友(2022-06-20):
    我们有MH2103ARPT6软硬件兼容STM32F103RCT6的,价格非常便宜

网友:
    推荐使用半导小芯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