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3399双路mipi拼接屏+HDMI三屏显示

楼主(2021-06-15):
VOP

Rockchip 平台的LCD Controller 称为VOP(Video Output Processor),芯片中一般集成1~2 个VOP。只有支持两个VOP 的芯片,才能支持双屏异显。
RK3399
有两个VOP,分别为VOPB(4096x2160),VOPL(2560x1600),所以对于分辨率大于2560x1600 的应用,只能选择VOPB 作为输入。

MIPI-DSI

RK3399 VOP可以接单通道MIPI屏也可以接双通道MIPI屏。单通道一半对应的是4 lanes,双通道对应8 lanes。
1) Single-channel

2) Dual-channel (RK3288/RK3399)
① 标准的dual-channel 接口MIPI 屏;

② 分别接一样的屏,组合成dual-channel 接口MIPI 屏,panel0 显示左半屏,panel1 显示右
半屏。

双路mipi拼接屏

之所以可以做成双路mipi拼接显示,究其原因是RK3399的vop可以支持双通道mipi,借用这个特性,我们才能进行拼接。
我们选择了两个1080x1920分辨率的竖屏进行拼接,使用VOP BIG进行输出。

软件修改
reset引脚时序控制

根据手册提供的示意图可知,reset引脚需要先拉高,然后拉低保持tRESW时间,再拉高保持tREST时间,显示控制芯片就进入Initial Condition,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写初始化序列了。一般可以再找FAE
确认一下reset的时序要求。

reset引脚控制时序

fdtdec_set_gpio(&panel->reset_gpio, 1);                msleep(panel->delay_init);                fdtdec_set_gpio(&panel->reset_gpio, 0);                msleep(panel->delay_reset);                fdtdec_set_gpio(&panel->reset_gpio, 1);                msleep(panel->delay_enable);
初始化序列

在设备树中配置mipi屏的初始化序列,在dsi节点中配置panel-init-sequence数组序列

&dsi {        panel@0{                panel-init-sequence = [                        39 10 04 B9 FF 83 99                        39 10 10 B1 02 04 6D 8D 01 32 33 11 11 5A 5F 56 73 02 02                        39 10 0C B2 00 80 80 AE 05 07 5A 11 10 10 00                        ...                        15 10 02 D0 39                        15 64 02 11 00                        15 64 02 29 00                ];        };};

命令解析:

39 10 04 B9 FF 83 99Data Type:0x39 (DCS Long Write)Delay:0x10 (16 ms)Payload Length:0x04 (4 Bytes)Payload:0xB9 0xFF 0x83 0x99

进一步分析,该命令前3个字节属于命令格式,后面“B9 FF 83 99”才是要传输的指令。
B9是要写入的命令,“FF 83 99”是该命令后面的3个参数。

设置时钟参数
&dsi {        panel@0{                 display-timings {                         native-mode = <&timing0>;                        timing0: timing0 {                                clock-frequency = <120000000>;                                hactive = <1080>;                                vactive = <1920>;                                hback-porch = <32>;                                hfront-porch = <32>;                                vback-porch = <10>;                                vfront-porch = <8>;                                hsync-len = <32>;                                vsync-len = <4>;                                hsync-active = <0>;                                vsync-active = <0>;                                de-active = <0>;                                pixelclk-active = <0>;                        };                };        };};

设置完这些,单个屏幕就可以正常点亮显示了,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双屏拼接。

dual-channel

使能dsi1节点,配置“rockchip,dual-channel”、“dsi,lanes”属性。
将horizontal方向上的显示参数增加一倍,并将时钟频率调高一倍。

&dsi {        status = "okay";        rockchip,dual-channel = <&dsi1>;                panel@0{                dsi,lanes = <8>;                display-timings {                        native-mode = <&timing1>;                        timing1: timing1 {                                clock-frequency = <240000000>;                                hactive = <2160>;                                vactive = <1920>;                                hback-porch = <64>;                                hfront-porch = <64>;                                vback-porch = <10>;                                vfront-porch = <8>;                                hsync-len = <64>;                                vsync-len = <4>;                                hsync-active = <0>;                                vsync-active = <0>;                                de-active = <0>;                                pixelclk-active = <0>;                        };                };        };};&dsi1 {        status = "okay";};

修改完就可以点亮两块mipi屏了,效果如下:

两个MIPI使用了VOP BIG,VOP LITTLE还可以再支持一路HDMI显示。再插入HDMI,显示效果如下:

这样就可以实现瑞芯微教学视频中的三屏显示方案
了,通过写app就可以做出三屏拼接显示或者三屏异显的方案。

网友:
很不错的分享,希望能继续分享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