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阻抗匹配为什么用纯电阻,而不是用电感和电容一起?

楼主(2021-06-15):
做阻抗匹配为什么用纯电阻,而不是用电感和电容一起?

网友:
电感电容只能做窄带匹配,不符合高速数字信号的宽频谱要求。

纯电阻匹配优点是没有任何频率限制的超宽带匹配,从直流到毫米波全频段都能匹配。

网友:
    很棒棒哦,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