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设计出现了音频输出有爆破音

楼主(2021-06-15):
那位大佬。帮忙分析下。谢谢 芯片是ns4263

网友A:
    个人意见,楼主的原理图设计是按这个芯片Datasheet设计的?

网友:
    用扫频信号打一下,看下哪里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楼主的原理图设计是按这个芯片Datasheet设计的?

是的。设计是按芯片设计的

网友B:
    输出功率有多大?输入电源电压是否随着音乐有波动和下降脉冲触发低电压保护?输入电容量是否足够?

网友C:
    这个爆破音出现在什么阶段呢?按照我的经验一般爆破音是出现上下电阶段的,所以建议在shutdown控制引脚进行预置状态,图中应该是shutdown高有效,因此下拉一个10K电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功率有多大?输入电源电压是否随着音乐有波动和下降脉冲触发低电压保护?输入电容量是否足够?

输出功率只有2w.看了,只要有信号进来就有这爆破声音。也就是上电个下电都有这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爆破音出现在什么阶段呢?按照我的经验一般爆破音是出现上下电阶段的,所以建议在shutdown控制引脚进行预置状态,图中应该是shutdown高有效,因此下拉一个10K电阻看看

这个只要有开机和关机那瞬间就会有这爆破音。个人看了。上电那瞬间会有。感觉是从主控6M358出来的。

网友:
    BYPASS电容值多少?

网友:
    最近我们的音频产品设计有电流声,手靠近产品天线就没有电流声,离开就有电流声,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功率只有2w.看了,只要有信号进来就有这爆破声音。也就是上电个下电都有这声音

如果是属于功放电路power on/off产生的pop音问题,可以参考学习一下这篇文档,看看是否可以借鉴。

网友:
    什么东西都要扣威望值

网友:
    输入电容减少到22nF。ByPASS减少到100nF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