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06-16):
电源变压器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当然是给用电设备提供电源了~~~,我们的电网是220v 50hz的交流电,电源变压器就是把220v的交流电变成用电设备需要的直流电(当然电源适配器里有整流环节)

网友:
电源变压器的功能是功率传送、电压变换和绝缘隔离,作为一种主要的软磁电磁元件,在电源技术中和电力电子技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根据传送功率的大小,电源变压器可以分为几档:10kva以上为大功率,10kva~0.5kva为中功率,0.5kva~25va为小功率,25va以下为微功率。传送功率不同,电源变压器的设计也不一样,应当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