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如何在Layout 也就是PCB 板子上显示 元件的值

楼主(2021-06-16):
首先是在PCB 板子上 Layout pcb   上显示
 显示的是元件的值 比如电阻 100K  我希望在PCB 板子上显示出来
 这样焊接时我直接找元器件焊接即可,

网友:
一种实现方法:

你的分立器件命名的时候,将数值加入。比如0805 1uF电容   C0805-105

然后PCB中选择打开Type属性

网友:
出错的时候提示什么? 能写出来最好,不然也没法分析。能治本最好

网友:
这种命名的方式属于企业级的,当然了企业比这还要复杂。一般不会有人直接在PCB板上看分立器件的值,都是在原理图选中器件,PCB高亮的方法确定器件。

网友:
在PCB中,右键选择元件,然后框选,随后添加标签,把VALUE添加进去,然后在颜色设置里面把属性打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