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电容

楼主(2021-06-16):
Pspice CAPTURE电容值怎么设定?0.05n是多少F?

网友:
1F=1,000,000uF

1uF=1,000nF
1nF=1000pF

网友:
对于电容表述它本身就支持多种单位制的自然转换,当zhidao然这需要设置。

在电路设计中常用的电容器单位是三种F法拉、uF微法拉、pF皮发拉他们之间的单位换算是1x10^6.但nF是不回常用的一种单位通常小的换算为pF大的换算为uF。比如0.05nF就是50pF,而50pF是电子电路中经常用在芯片级的时间校准或型号微滤波作用。也可以表示为50x10^-6F即等于50pF。

如果你单位设置正确答的话,你可以直接写成50pF软件会自动认识这种输入形式。

网友:
2016-12-02 回答
pspice电容值怎么设置?很多人不懂如何在pspice中设置电容值,对于电容表述它本身就支持多种单位制的自然转换。 pspice电容值怎么设置?pspice电容教程在电路设计中常用的电容器单位是三种f法拉、uf微法拉、pf皮发拉他们之间的单位换算是1x10^6.但nf是不常用的一种单位通常小的换算为pf大的换算为uf。比如0.05nf就是50pf,而50pf是电子电路中经常用在芯片级的时间校准或型号微滤波作用。也可以表示为50x10^-6f即等于50pf。如果你单位设置正确的话,你可以直接写成50pf软件会自动认识这种输入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