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加工BGA焊接质量的检测方法

楼主(2021-06-16):
焊接BGA是将晶片下的焊点通过密布的锡球对应于PCB电路板的位置进行SMT焊接进行的。但为了更清楚地判断内部焊接点的质量,需要使用X-ray。其优点是可直接通过X光对电路板内部进行特殊检测,而不需拆卸,是PCBA加工厂家常用的BGA焊接检测设备。
假如我们将一块能完整运转的PCBA比作一个人,那么其核心的指令中心,或大脑,一定是BGA。然后,BGA焊接质量的好坏就直接决定了这种PCBA是否能正常工作,是否处于瘫痪或瘫痪状态,完全取决于SMT贴片加工过程中对BGA焊接的精确控制,随后的检验能发现焊接中存在的问题,并对相关问题做出妥善处理。
第一,BGA的焊接不同于阻容件的一侧一脚,对焊对准,杜绝假错反。焊接BGA是将晶片下的焊点通过密布的锡球对应于pcb电路板的位置进行SMT焊后进行的。普通人看起来是黑色的方块,又不透明,所以用肉眼很难判断焊接内部是否符合规范。
好像我们觉得自己病了,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到了医院,医生也不能确定我们体内有什么病变,这个时候就要做X光检查,或者做CT/MRI。于是同理,BGA的检测在没有检测设备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先目视芯片外圈,就像中医先看、闻、问、切一样。检查焊膏焊接时各方向的凹陷是否一致,然后将焊片对准光线仔细观察,然后加上每条线都能透光显像,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大致排除连焊问题了。但为了更清楚地判断内部焊接点的质量,需要使用X-ray。

我们去医院要用X-ray的CT扫描仪。其优点是可直接通过X光对电路板内部进行特殊检测,而不需拆卸,是PCBA加工厂家常用的BGA焊接检测设备。该方法通过X射扫面内线断层将锡球分层,产生断层照相,然后将BGA上的锡球分层,产生断层照相。断裂照片可根据CAD的原始设计资料与用户设定的参数进行比对,适时得出焊接是否合格的结论。
其优点在于不仅能检测BGA选项,而且能检测PCB电路板所有封装焊点,可实现一机多用。但其缺点也很明显,第一:辐射量大,长期使用对工人身体没有好处。第二,价钱太高。

网友:
焊接BGA是将晶片下的焊点通过密布的锡球对应于PCB电路板的位置进行SMT焊接进行的

网友:
可实现一机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