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HFSS软件进行3D可视化建模

楼主(2021-06-16):
摘要:

HFSS作为高频结构设计的首选工具和行业标准,能从几何结构、材料特性到分析、控制及所有后处理进行全参量化设计。可对于仿真设计相关的工程师来说,利用HFSS软件进行3D可视化建模容易,但是后期的模型维护和传阅却难以为继。

本文使用的电磁仿真软件为ANSYS Electronics Desktop Version 2017.2.0

0 1HFSS脚本录制

下图所示环形器的HFSS建模不难,但是工程师们建模习惯不同,最后各自的仿真模型在进行传阅时,其可读性就难免参差不齐。有的喜欢预估好初始值后进行纯数字建模,有的喜欢variables和数字混用,即使是有些人采用全参量化建模,由于大家命名习惯大相径庭,最终拿到别人的仿真文件进行参数微调时,也会对模型的建立逻辑和某些结构对应的变量有所困惑。

特别是在别人已经建立好的模型上进行调试优化时,面对“一砖一瓦”构成的复杂结构时,想通过Delete Last Operation操作来窥视开发者的模型确实比较麻烦。

这里提供一种最简单的方法:HFSS自带的Record Script To File功能进行vbs脚本的录制。可能大家听说过这个功能,但是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比如明明录制好了,再次Run Script进行重构模型为什么报错呢?

如下图所示,随便建立一个文件进行模型的绘制,对其进行vbs脚本录制:

Run Script后,HFSS软件提示报错,很多人第一次使用这个可能都会遇到这种问题。

其实只需要在录制脚本前,软件处于空文件状态(Project Manager下无Project和Design),这样从零开始录制的脚本执行起来就不会报错。

经过上述操作后录制的vbs代码如下(可直接复制到txt文件里,将文件类型后缀改为.vbs,在HFSS软件中的Tool-》Run Script载入执行即可):

‘ ----------------------------------------------’ Script Recorded by ANSYS Electronics Desktop Version 2017.2.0‘ ----------------------------------------------Dim oAnsoftAppDim oDesktopDim oProjectDim oDesignDim oEditorDim oModuleSet oAnsoftApp = CreateObject(“Ansoft.ElectronicsDesktop”)Set oDesktop = oAnsoftApp.GetAppDesktop()oDesktop.RestoreWindowSet oProject = oDesktop.NewProjectoProject.InsertDesign “HFSS”, “HFSSDesign1”, “DrivenModal”,

“”Set oDesign = oProject.SetActiveDesign(“HFSSDesign1”)Set oEditor = oDesign.SetActiveEditor(“3D Modeler”)oEditor.CreateRegularPolyhedron Array(“NAMEolyhedronParameters”, “XCenter:=”, _ “-0.4mm”, “YCenter:=”, “-0.4mm”, “ZCenter:=”, “0mm”, “XStart:=”, “0.2mm”, “YStart:=”, _ “0.2mm”, “ZStart:=”, “0mm”, “Height:=”, “1.2mm”,

“NumSides:=”, “12”, “WhichAxis:=”, _ “Z”), Array(“NAME:Attributes”, “Name:=”, “RegularPolyhedron1”, “Flags:=”, “”, “Color:=”, _ “(143 175 143)”, “Transparency:=”, 0, “PartCoordinateSystem:=”, “Global”, “UDMId:=”, _ “”, “MaterialValue:=”, “” & Chr(34) & “vacuum” & Chr(34) & “”, “SuRFaceMaterialValue:=”, _ “” & Chr(34) & “” & Chr(34) & “”, “SolveInside:=”, true, “IsMaterialEditable:=”, _ true,

“UseMaterialAppearance:=”, false)oEditor.CreateCylinder Array(“NAME:CylinderParameters”,

“XCenter:=”, “0.8mm”, “YCenter:=”, _ “1.8mm”, “ZCenter:=”, “0mm”, “Radius:=”, “0.2mm”, “Height:=”, “1mm”, “WhichAxis:=”, _ “Z”, “NumSides:=”, “0”), Array(“NAME:Attributes”, “Name:=”, “Cylinder1”, “Flags:=”, _ “”,

“Color:=”, “(143 175 143)”, “Transparency:=”, 0, “PartCoordinateSystem:=”,

_ “Global”, “UDMId:=”, “”, “MaterialValue:=”, “” & Chr(34) & “vacuum” & Chr(34) & “”, “SurfaceMaterialValue:=”, _ “” & Chr(34) & “” & Chr(34) & “”,

“SolveInside:=”, true, “IsMaterialEditable:=”, _ true, “UseMaterialAppearance:=”, false)oEditor.CreateBox Array(“NAME:BoxParameters”, “XPosition:=”,

“0.6mm”, “YPosition:=”, _ “-2.6mm”, “ZPosition:=”, “0mm”, “XSize:=”, “0.8mm”, “YSize:=”, “0.4mm”, “ZSize:=”, _ “0.8mm”), Array(“NAME:Attributes”, “Name:=”, “Box1”, “Flags:=”, “”, “Color:=”, _ “(143 175 143)”,

“Transparency:=”, 0, “PartCoordinateSystem:=”, “Global”, “UDMId:=”, _ “”, “MaterialValue:=”, “” & Chr(34) & “vacuum” & Chr(34) & “”,

“SurfaceMaterialValue:=”, _ “” & Chr(34) & “” & Chr(34) & “”, “SolveInside:=”, true, “IsMaterialEditable:=”, _ true, “UseMaterialAppearance:=”, false)oEditor.CreateCone Array(“NAME:ConeParameters”, “XCenter:=”, “2.2mm”, “YCenter:=”, _ “-0.2mm”,

“ZCenter:=”, “0mm”, “WhichAxis:=”, “Z”, “Height:=”, “0.6mm”, “BottomRadius:=”, _ “0.447213595499958mm”, “TopRadius:=”, “0.4mm”), Array(“NAME:Attributes”, “Name:=”, _ “Cone1”,

“Flags:=”, “”, “Color:=”, “(143 175 143)”, “Transparency:=”, 0, “PartCoordinateSystem:=”, _ “Global”, “UDMId:=”, “”, “MaterialValue:=”, “” & Chr(34) & “vacuum” & Chr(34) & “”,

“SurfaceMaterialValue:=”, _ “” & Chr(34) & “” & Chr(34) & “”, “SolveInside:=”, true, “IsMaterialEditable:=”, _ true, “UseMaterialAppearance:=”, false)

除了录制建模的脚本,我们还可以进行繁琐的数据处理、导出步骤的录制,如下面代码就是为了实现S11和3D方向图数据的一键式导出。

’ ----------------------------------------------‘ Script Recorded by ANSYS Electronics Desktop Version 2017.2.0’

----------------------------------------------Dim oAnsoftAppDim oDesktopDim oProjectDim oDesignDim oEditorDim oModuleSet oAnsoftApp = CreateObject(“Ansoft.ElectronicsDesktop”)Set oDesktop = oAnsoftApp.GetAppDesktop()oDesktop.RestoreWindow‘dipole_simu:项目名称 Project NameSet oProject = oDesktop.SetActiveProject(“dipole_simu”)’veeDipole_idealFeed1:设计名称

Design NameSet oDesign = oProject.SetActiveDesign(“veeDipole_idealFeed1”)Set oModule = oDesign.GetModule(“ReportSetup”)‘oModule.ExportToFile “Results下的报告名称”, “csv保存路径+csv文件名”oModule.ExportToFile “S11”,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11.csv”oModule.ExportToFile “Gain Plot 1”, _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Gain Plot 1.csv”

0 2HFSS API脚本化建模

前文已经介绍了如何录制脚本,便于模型的重建和数据的导出。但是对方收到vbs文件后,要进行模型的修改,没有注释其实看起来也是一团糟的。虽然可以通过多次删除部分vbs代码一步步回构到自己想要的节点,不过这种方法也是有点麻烦。

幸运的是,matlab调用hfss的这项工程早已在Github上模块化并开源了。

最后我们可以选择排的最靠前的yuip/hfss-api,对其zip文件进行下载。

因为都是英文注释,需要使用者有一点英文阅读水平,通过examples里面的示例进行各模块function的功能以及参量传入、调用方法的熟练使用。

有了matlab和hfssapi后,能做的事情就多了,比如下面这个就利用matlab读入图像并保存各像素点rgb数值,然后再利用hfssapi中的hfssRectangle和hfssSetColor函数进行图像在HFSS中的重绘。

想更深一步了解hfss脚本,可以在ANSYS Electronics Desktop Version 2017.2.0及以上版本中的Help中打开HFSS Scripting这个帮助文档,一千多页的内容特别详实。

想象一下,你给别人一个vbs脚本,就几kB,然后对方就能复构你的HFSS模型,是不是特别酷炫,还节省占用空间?

网友:
对于仿真设计相关的工程师来说,利用HFSS软件进行3D可视化建模容易,但是后期的模型维护和传阅却难以为继

网友:
特别是在别人已经建立好的模型上进行调试优化时,面对“一砖一瓦”构成的复杂结构时,想通过Delete Last Operation操作来窥视开发者的模型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
虽然可以通过多次删除部分vbs代码一步步回构到自己想要的节点,不过这种方法也是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