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资讯] 蓝牙BLE是什么

楼主(2021-06-16):
什么是蓝牙

蓝牙是一种短距的无线通讯技术,可实现固定设备、移动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一般将蓝牙3.0之前的BR/EDR蓝牙称为传统蓝牙,而将蓝牙4.0规范下的LE蓝牙称为低功耗蓝牙。

很多人对蓝牙的认识还很局限于手机领域,其实蓝牙的应用已经远远不止于此。过去几年里,蓝牙的增长量就达到了80%,当然,低功耗蓝牙的出现也起到关键的作用,相信未来蓝牙会开创一个可交互的物联世界。

标准分类

蓝牙4.0标准包括传统蓝牙模块部分和低功耗蓝牙模块部分,是一个双模标准。低功耗蓝牙也是建立在传统蓝牙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并区别于传统模块,最大的特点就是成本和功耗降低,应用于实时性要求比较高。

BLE(Bluetooh Low Energy)蓝牙低能耗技术是短距离、低成本、可互操作性的无线技术,它利用许多智能手段最大限度地降低功耗。

BLE技术的工作模式非常适合用于从微型无线传感器(每半秒交换一次数据)或使用完全异步通信的遥控器等其它外设传送数据。这些设备发送的数据量非常少(通常几个字节),而且发送次数也很少(例如每秒几次到每分钟一次,甚至更少)。

BLE协议栈的结构和配置

1、协议有两个部分组成:Controller和Host

2、Profiles和应用总是基于GAP和GATT之上

3、在单芯片方案中,Controller和Host,profiles,和应用层都在同一片芯片中

4、在网络控制器模式中,Host和Controller是在一起运行的,但是应用和profiles在另外一个器件上,比如PC或者其他微控制器,可以通过UARTUSB进行操作

5、在双芯片模式中,Controller运行在一个控制器,而应用层,profiles和Host是运行在另外一个控制器上

BLE设备连接状态流程图

BLE协议栈各层功能机制

低功耗蓝牙体系结构

如上图所述,要实现一个BLE应用,首先需要一个支持BLE射频的芯片,然后还需要提供一个与此芯片配套的BLE协议栈,最后在协议栈上开发自己的应用。可以看出BLE协议栈是连接芯片和应用的桥梁,是实现整个BLE应用的关键。那BLE协议栈具体包含哪些功能呢?简单来说,BLE协议栈主要用来对你的应用数据进行层层封包,以生成一个满足BLE协议的空中数据包,也就是说,把应用数据包裹在一系列的帧头(header)和帧尾(tail)中。具体来说,BLE协议栈主要由如下几部分组成:

PHY层(Physical layer物理层)。PHY层用来指定BLE所用的无线频段,调制解调方式和方法等。PHY层做得好不好,直接决定整个BLE芯片的功耗,灵敏度以及selectivity等射频指标。

LL层(Link Layer链路层)。LL层是整个BLE协议栈的核心,也是BLE协议栈的难点和重点。像Nordic的BLE协议栈能同时支持20个link(连接),就是LL层的功劳。LL层要做的事情非常多,比如具体选择哪个射频通道进行通信,怎么识别空中数据包,具体在哪个时间点把数据包发送出去,怎么保证数据的完整性,ACK如何接收,如何进行重传,以及如何对链路进行管理和控制等等。LL层只负责把数据发出去或者收回来,对数据进行怎样的解析则交给上面的GAP或者ATT。

HCI(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HCI是可选的,HCI主要用于2颗芯片实现BLE协议栈的场合,用来规范两者之间的通信协议和通信命令等。

GAP层(Generic access profile)。GAP是对LL层payload(有效数据包)如何进行解析的两种方式中的一种,而且是最简单的那一种。GAP简单的对LL payload进行一些规范和定义,因此GAP能实现的功能极其有限。GAP目前主要用来进行广播,扫描和发起连接等。

L2CAP层(Logic link control and adaptation protocol)。L2CAP对LL进行了一次简单封装,LL只关心传输的数据本身,L2CAP就要区分是加密通道还是普通通道,同时还要对连接间隔进行管理。

SMP(Secure manager protocol)。SMP用来管理BLE连接的加密和安全的,如何保证连接的安全性,同时不影响用户的体验,这些都是SMP要考虑的工作。

ATT(Attribute protocol)。简单来说,ATT层用来定义用户命令及命令操作的数据,比如读取某个数据或者写某个数据。BLE协议栈中,开发者接触最多的就是ATT。BLE引入了attribute概念,用来描述一条一条的数据。Attribute除了定义数据,同时定义该数据可以使用的ATT命令,因此这一层被称为ATT层。

GATT(Generic attribute profile )。GATT用来规范attribute中的数据内容,并运用group(分组)的概念对attribute进行分类管理。没有GATT,BLE协议栈也能跑,但互联互通就会出问题,也正是因为有了GATT和各种各样的应用profile,BLE摆脱了ZigBee等无线协议的兼容性困境,成了出货量最大的2.4G无线通信产品。

BLE蓝牙模块主要应用领域

1、移动扩展设备

2、汽车电子设备

3、健康医疗用品:心跳带、血压计等

4、定位应用:室内定位、井下定位等

5、近距离数据采集:无线抄表、无线遥测等

6、数据传输:智能家居室内控制、蓝牙调光、打印机等

BLE协议栈详解

协议概述

所谓协议,即将指定的字节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起来,以便他人使用自己的设备时,能通过该协议同其他设备进行通信。协议一特点,就是有固定的帧格式,通过该格式发送,接收者通过解读帧格式,进而得到新息内容;

BLE连接过程

一般通信协议,一类通信是直接发生数据,当设备接送到数据时,直接对数据进行解析,当接受到的数据合法时,即为有效数据,该类型的通信协议,主要用在有线通信协议中,比如Modbus,Can通常采用的即为该类型的通信方式。
另一类通信协议,则需要新建立连接,当双方连接建立成功了方可通信,例如TCP、BLE;BLE协议在需要进行通信时,即需要向外发送广播信号,告诉接收者,即将和它进行通信,接受者接收到广播内容后,确认是与自己通信,于是向广播者发送一响应信息,这样当广播者和接受者都有了对方的身份信息时,即表示双方连接成功。
因此,在连接过程中,必定有相应的广播帧格式。在BLE通信过程中,假设设备A需要连其他设备假设为B,则A需要不断地发送广播信号(此过程一般有一个时间间隔,在没发送广播数据时间内,芯片处于低功耗状态),每发送一次广播包,称之为一次广播事件。

网友:
蓝牙是一种短距的无线通讯技术,可实现固定设备、移动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

网友:
GAP目前主要用来进行广播,扫描和发起连接等。

网友:
一般通信协议,一类通信是直接发生数据,当设备接送到数据时,直接对数据进行解析,当接受到的数据合法时,即为有效数据,该类型的通信协议,主要用在有线通信协议中,比如Modbus,Can通常采用的即为该类型的通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