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收音机原理_晶体管收音机选购

楼主(2021-06-16):
晶体管收音机原理

晶体管收音机是指用晶体管处理和放大信号的收音机。晶体管收音机使用简单,是一种主要的广播接收机。

天线接收到众多广播电台发射出的高频调幅波(AM)信号,经输入同路选出所需要的电台信号,将它送到变频器,经变频后输出频率为465 kHz的中频信号,将其送入中频选频放大器进行放大,经放大后的中频信号再送入检波器检波,还原成音频信号,音频信号再经前置低频放大器和末级功放进行放大后送到扬声器,由扬声器将音频电信号还原成声音。

为了提高收音机的性能还增加了AGC电路。超外差式收音机是一种性能较好的接收机,具有灵敏度高、选择性好等优点。

晶体管收音机的分类

1.按形状,体积大小来分:有袖珍式收音机,便携式收音机。袖珍式收青机又可分玩具型、薄型和超薄型。这类晶体管收音机体积一般在100~700立方厘米之间。便携式晶体管收音机,可分为小便携式、中便携式和大便携式等。这类收音机体积一般在700~5000立方厘米之间。

2.按用途分。有普通收音机(只能收听广播节目)。钟控收音机,汽车用收音机,收音通话机,收、扩、唱、对讲多用机,以及特殊信息广播收音机等等。

3.按调制方式和波段多少分:有调频收音机、调幅收音机、单波段、多波段(也可称全波段收音机等)。

人们习惯把具有中波、短波,调频波(超短波)、有的还有长波和微波波段的收音机叫全波段收音机。

全波段收音机的性能一般都达到了特极或一级收音机水平。具有灵敏度高,选择性好,失真度小和输出功率较大等优点,大多数拿波犀收音机都能接收立体声广播。

4.按电路类别分:有再生式收音机和超外蓑式收音机两类。再生式收音机由于各项质量指标低,一些整机生产厂已经不组装生产了。比较普及的是超外差式收音机。在超外差式收音机中,按不同的电声性能指标又可分为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收音机。

5.按使用的器件分:由单个的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元件组装的收音机一般称为分立式元件组装的收音机。用集成电路组装的收音机,称为集成电路式收音机。集成电路收音机在线路结构上,又可分为单片式,多片式,混合式和厚、薄膜式等。另外还有用锗管和硅管组装的收音机以及硅锗混合使用组装的收音机。

6.从工作电压上分:一般把3伏电源以下的收音机统称为低电压收音机,这种收音机具有节省用电、使用方便等优点。

晶体管收音机选购

要想选择好晶体管收音机,首先应了解四个基本关系:

1.机箱体积越大,音质越好;

2.喇叭口径越大,音质越好;

3.电池体积越大,电池的相对使用寿命越长;

4.磁棒越长,灵敏度越高(收台多)。

其次,在选购时还应注意五点:

1.电源电压降低后的变化要小。在挑选时可带一节半新半旧的电池换上试听,优质的收音机所受影响应不显著。

2.调偏电台失真要小。在找到一个电台后,左右调偏一些,应该失真较小,同时应没有啸叫声,否则,说明中频部分的频率特性不良。

3.转动方向时音量变化要小。

4.人体感应影响小。人的身体靠近收音机时,会对收音机的工作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情况对短波尤为明显。

5.噪音要小。噪音一般有电气噪音和机械噪音两种。把收音机调到一个没有台的地方,音量开到最大,这时声音最小的为好。收听一个节目,听听大音量时有无因某些部件共振而产生的噪音。

最后,还应注意各调谐旋钮及按键是否协调有效,手感是否良好,收音机的外壳有无损坏等。

网友:
晶体管收音机是指用晶体管处理和放大信号的收音机。

网友:
天线接收到众多广播电台发射出的高频调幅波(AM)信号,经输入同路选出所需要的电台信号,将它送到变频器,经变频后输出频率为465 kHz的中频信号,将其送入中频选频放大器进行放大,经放大后的中频信号再送入检波器检波,还原成音频信号,音频信号再经前置低频放大器和末级功放进行放大后送到扬声器,由扬声器将音频电信号还原成声音。

网友:
人的身体靠近收音机时,会对收音机的工作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情况对短波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