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SMT车间的生产流程

楼主(2021-06-16):
    最近被Boss安排到工厂中进行为期两周的学习,意在通过接触实际生产来熟悉PCB设计时的要点和注意事项,厂中有三个车间,分别是:SMT车间、AI车间、电子装配车间。以下是我在这里的学习总结,因为本人刚刚本科毕业,没啥专业的知识储备,网上资料也很是匮乏,所以有些不懂的地方我也只能靠主观猜测,如有贻笑大方的地方还请各位多多担待,批评指出。

首先是SMT(SuRFace Mount Technology/表面组装技术)车间,主要负责贴片器件的自动化安装,我目前待的这个车间生产流程如下:丝印焊膏→点胶→规则器件贴片→非规则器件贴片→回流焊→AOI检测下面我来分别为大家介绍它们将如何安装PCB的贴片器件一. 丝印焊膏      刚进入SMT车间的PCB是这个样子的:木有器件的PCB木有灵魂      可以看到,PCB表面的焊盘已经完工,但为了电子元器件能初步粘贴在对应的焊盘上,使其后续能形成可以连接的焊点,所以首先要在PCB板上的各个焊盘填充锡膏。过程如下:制作披萨前要给面饼刷油刷锡膏的模具,可以同时印刷四块PCB二. 点胶      虽然焊盘上填充的锡膏可以初步解决器件的黏连问题,但是为了使器件能够牢固地粘贴在PCB焊盘上,需要在器件的焊盘间隙点上红胶。

红胶在回流焊阶段受热后会固化,保证贴片器件在后续进行波峰焊时不会脱落。过程如下:用番茄酱做点缀刷锡和点胶后的PCB      完成前两步准备工作的PCB,进入贴片环节。一般有两台机器负责贴片,规则器件在前,非规则器件在后。三. 规则器件贴片      完成丝印焊膏和点胶步骤的PCB板通过流水线进入第一台快速贴片机开始规则封装器件(如0805,1206封装的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的贴片。因为规则器件通常结构简单,在贴片时容错率较高,且多为电阻电容这类在一块PCB上被大量使用的器件,所以这台机器牺牲一些精度,换取贴片速度的提升。通过加特林将配菜打到披萨上四. 非规则器件贴片      然后是一些不规则器件如(IC芯片,各类功能芯片),在第二台机器进行高精度贴片,虽然贴片速度较慢,但单个PCB板需要进行操作的器件较少。

大块水果仔细点缀贴片完成,不过坐标偏移了,返工去吧五. 回流焊      完成上边两步后,一块PCB已经具有其所需的所有贴片器件,接下来PCB板(披萨)将被送到回流炉(烤炉)中进行回流焊(烘烤)。

      PS:如果搞不清回流焊和波峰焊的区别,可以把回流焊当成烤披萨,波峰焊当成煎牛排。      PPS:一般来说,回流焊时只有贴片器件参与,而波峰焊时贴片器件和直插器件都要参与。左进右出六. AOI(Automated Optical Inspection/自动光学检测)      完成回流焊后,工作人员会初步观测焊接情况,无明显缺陷的PCB板继续进行AOI检测,机器通过摄像头采集PCB各个焊点的图像,再与内置数据库作对比,不合格的会被标出。

不知道为啥就这张糊了睡没睡样,点名批评      次品会被送到维修间维修,而成功通过AOI检测的PCB板将被送往AI车间进行直插器件的安装。      以上就是SMT车间的工作流程,下篇我会开始总结AI车间。      总结:不得不说,Boss不愧是Boss,将我安排到生产一线还是很有道理的。我在到工厂之前提前在网上寻找到很多资料,自认为已大概了解了PCB的生产工艺,但事实上,来到这里才发现网上的资料并不一定符合实际生产。并且,在工厂中有什么不懂的可以直接跟有经验的老师傅面对面的交流,从中学到很多网上和书上学不到的知识,这些知识很多是通过几年的实际生产经验得来的,往往比书本上的知识更加务实。

网友:
    如果搞不清回流焊和波峰焊的区别,可以把回流焊当成烤披萨,波峰焊当成煎牛排。

网友:
    红胶在回流焊阶段受热后会固化,保证贴片器件在后续进行波峰焊时不会脱落。

网友:
    首先是SMT(SuRFace Mount Technology/表面组装技术)车间,主要负责贴片器件的自动化安装,我目前待的这个车间生产流程如下:丝印焊膏→点胶→规则器件贴片→非规则器件贴片→回流焊→AOI检测下面我来分别为大家介绍它们将如何安装PCB的贴片器件一. 丝印焊膏      刚进入SMT车间的PCB是这个样子的:木有器件的PCB木有灵魂

网友:
    红胶在回流焊阶段受热后会固化,保证贴片器件在后续进行波峰焊时不会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