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原理图库里面的元件怎样放置在原理图中?

楼主(2021-06-16):
请问原理图库里面的元件怎样放置在原理图中?

网友A:
    从libraries中选择要放置的器件,点击place/双击器件/直接拖拽器件就跟着走了,点击左键就行了,前提是库文件要添加到libraries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libraries中选择要放置的器件,点击place/双击器件/直接拖拽器件就跟着走了,点击左键就行了,前提是库文 ...

赞,步骤太清楚了

网友:
    说真的,一周没动AD软件,手生的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