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ot画多条曲线并注释,跪求大神帮忙

楼主(2021-06-16):
要读取文件中的数据,然后用plot函数画图时,但在注释时出错没法标上。数据文件如下:

我用plot画完的图形如下:

图形和数据说明:
图形中的每条曲线是根据“数据”文件中,第一列数据相同x值对应的Y、Z值画出(可以参见附件中的“数据”文件)。每一个相同的X值对应一条曲线(如上图),但是图上的图例和曲线对应不好区分(比如有两条蓝色的曲线不好区分)。
跪求大神帮忙!

网友:
这个图画的不错

网友:
    可以加上线类型区分一下

网友:
    可以同时修改颜色和粗细,使各组线有一个变化的效果。

clear all
    clc
clf

    x=1:0.2: (2*pi);
    hold on
for i=1:9
    y=sin(x+i*pi/10)+exp(x/5);
        plot(x,y,'.-','Color',[(0.7+0.1/i)^2 1-(0.1*i) 0.5/i^2],'LineWidth',2+0.5*i);
    str{i}=['H=',mat2str(i*0.01)];
end
legend(str)
hold 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