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Q4是为了关断Q1的,不是很明白!

楼主(2021-06-16):
如图所示电路,书中说Q4是为了关断Q1的,不是很明白,还有,下方的LT1017是不是印刷错误,红色的是我改的,谢谢了。。

网友:
    Vsw高电平Q4导通,Q1截止!Vsw低电平,Q4截止,Q1导通!LT1017处没有错误!12VIN给74C04供电而已!

网友:
    Q4当成跟随器,发射极跟随基极,自己分析一下。 下方为啥要那样改?

网友:
    这个是低静态电流的降压电路,然后那个74门电路放那里,我感觉有点莫名其妙,想了下,要是用比较器给74供电,那就可以让LT1072不一直在工作状态,就可以降低LT1072的静态电流了,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