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在PCB设计界面如何添加封装库的封装?

楼主(2021-06-16):
我在pads的封装库中做好了封装,保存了,但在PCB设计界面添加找不到封装啊?各位大哥?

网友:
1.如果元件都在设计图中,选中所有元件,点右键选择save to library。

2.如果单纯的想把公司的库中的封装copy,则直接打开所在文件夹复制即可。

网友:
因为要把封装和逻辑关联起来才是元件,PADS不能添加封装,只能添加元件

网友:
需要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