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一台无人机的成本有多少?为什么卖的这么贵?

楼主(2021-06-16):
一台无人机的成本有多少?为什么卖的这么贵?/ q" p6 ^9 s  B! ^

网友:
无人机机身主要包括机架,动力系统(电机,电调,桨),分电板。机架的价格一般60到300元不等。电机市面常用TOmotor和朗宇,100元左右一个,一般4个电机400块拿下。电调的也是40到60元不等。桨几块钱,分电板30到300元的都有。

网友:
飞控计算机市场上比较常见的型号:pixhawk2.4.8 pixhawkV4 pixhawkV2 pixhawkV5。 入门级的一般200到300元就可以搞定,好一些的1000元以上吧!

网友:
机载电脑常见的有树莓派,odroid,英伟达的 TX1 TX2,DJI 的妙算主机(TK1),Intel 的 joule 570X(X86 构架),Intel 的 NUC (x86 构架)。机载电脑价格跨度就大了,树莓派300块左右,比较好的一般在7000-8000左右吧,再好一些的上万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