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的模型参数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2021-06-16):
Pspice 的模型参数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
1、调用pspice model editor(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和 capture cis在一个文件夹下)然后找到相应的元件库,打开相应原件就可以看到参数了。 2、选中元件,在“edit”下拉菜单中,有edit pspice model选项。

网友:
EDA365网站有的,你可以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