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 建立差分对被拒,因为网络中存在铜箔/覆铜/平面层

楼主(2021-06-16):
如题pads Router 建立差分对被拒,因为网络中存在铜箔/覆铜/平面层

请教下如何解决,PADS9.5
在layout、里可以设置差分对,但到了router只能拉出一根线

网友:
    不会呀,我也是Layout里面设置,转到Router是好的

网友:
    没有碰到过,我的都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