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线检测

楼主(2021-06-16):
断线检测

需要实现断线检测或者无负载检测的功能

实现的原理:通过检测充电IC4054 输入电阻的压降放大后 送入mcu ADC

具体实现的过程如下:

ME4054 充电终止的时候也就是没有负载的时候(系统和电池没接),此时ICC输入功耗为200uA,也就是0.2mA,那么R0上面的压降为10*0.0002=0.002V=2mV;经过差分放大5倍后2mV*(R18/R16)=10mV,此时ADC监测到小于等于10mV就认为是4054没有接负载,也就是此时顶针是没有接触好的。相反,档ADC检测到的值大于10mV以上,表示4054是接了负载的,此时顶针是接触良好的

请问以上是否可以达到我的目的?欢迎坛友指正,谢谢

网友A:
 ME4054 充电终止的时候也就是没有负载的时候(系统和电池没接),此时ICC输入功耗为200uA,也就是0.2mA,那么R0上面的压降为10*0.0002=0.002V=2mV;经过差分放大5倍后2mV*(R18/R16)=10mV,此时ADC监测到小于等于10mV就认为是4054没有接负载,也就是此时顶针是没有接触好的。相反,档ADC检测到的值大于10mV以上,表示4054是接了负载的,此时顶针是接触良好的。
这样操作我想应该可以达到你的目的。

网友B:
    静态工作电流  应该按最大的来考虑
你增加了一个10欧的电阻  那你的充电电流 也被限制在500mA以内了,是否影响你正常的充电速度注意一下你的运放输入失调电压。
注意一下 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4054 充电终止的时候也就是没有负载的时候(系统和电池没接),此时ICC输入功耗为200uA,也就是0.2mA, ...

    你是怎么判断可以的  说说你的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态工作电流  应该按最大的来考虑
    你增加了一个10欧的电阻  那你的充电电流 也被限制在500mA以内了,是否 ...

你说到了重点  运放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失调电压VOS   我的最小信号是2mV  那么我应该选取多少失调电压的运放会比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态工作电流  应该按最大的来考虑
你增加了一个10欧的电阻  那你的充电电流 也被限制在500mA以内了,是否 ...

    我是微型锂电池  只有20mAh的容量  所以1C充电就是20mA  远远<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态工作电流  应该按最大的来考虑
你增加了一个10欧的电阻  那你的充电电流 也被限制在500mA以内了,是否 ...

你QQ多少  我家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