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机编程的主要流程有哪些?

楼主(2021-06-16):
  SMT贴片机编程的主要流程有哪些?

  SMT贴片机是需要进行编程才能操作,及进行贴片加工的。编程是进行生产加工的第一关,一旦做不好,后面的生产流程就没办法进行下去了。有经验的工程师对于SMT贴片机编程是烂熟于心,下面就让我来为你详解SMT贴片机编程的主要流程:

  一、在SMT贴片机上编辑已经优化好的产品程序。
  1、将已经优化好的程序调出。
  2、做 好PCB MarK和局部Mak的 Image图像。
  3、没有做图像的元器件需要做图像,并登记在图像库中。
  4、未登记的元器件需要登记在元件库中。
  5、排放不合理的多管式振动供料器,需要根据器件体的长度重新分配,尽可能在同一个料架上安排与器件体长度较接近的器件,料站持放紧一点,中间尽可能不要有空闲的料站,以便缩短拾元件的路程。
  6、把程序中外形尺较大的多引脚、窄间距器件,大尺寸的PLCC、BGA,以及长插座等改为 Single Pickup单个拾片方式,以提高贴装精度。
  7、存盘后检查是否有错误信息,如果有错误信息,需根据错误信息修改程序,直至没有错误信息为止。

  二、校对检查并备份贴片程序
  1、按PCBA工艺文件中的元器件明细表,校对程序中每一步的元件名称、位号、型号规格是否正确,对不正确的地方按工艺文件给予修正。
  2、认真检查贴装机供料器站的元器件与拾片程序表是否一致。
  3、通过主摄像头,检查元器件的X、Y坐标与PCB元件中心是否一致,对照工艺文件检查元件位置示意图与转角Θ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则需要修正。本步骤也可在SMT首件进行贴装后,再按照实际偏差进行修正。
  4、正确的产品程序需求复制到备份U盘中保存。
  5、待校对检查确认无误之后,就进行生产了。

  以上便是小编跟大家详解的SMT贴片机编程的主要流程,希望对您的事业起到帮助作用!

网友:
排放不合理的多管式振动供料器,需要根据器件体的长度重新分配,尽可能在同一个料架上安排与器件体长度较接近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