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卡等长处理问题

楼主(2021-06-17):
请问各位大佬:TF数据线和时钟线等长,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有一根数据线较长,这时还是以时钟线长度为基准吗

网友:
这个偏的有点厉害了啊

网友:
标准肯定是要以最长的线为准吧,要不然走不过来了

网友:
以最长的线为准

网友:
以最长的信号为准。同时查查PDG确认下长度限制是多少确保不会超长。

网友:
    楼上正解以最长的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