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膜电阻与厚膜电阻结构特点,如何区分薄膜电阻与厚膜电阻

楼主(2021-06-17):
一、薄膜电阻和厚膜电阻定义
1、薄膜电阻
薄膜电阻器是高精度电阻器的一种,它采用类蒸发的方法将一定电阻率材料蒸镀于绝缘材料表面制成,一般这类电阻常用的绝缘材料是陶瓷基板。我们常说的高精度低温漂贴片电阻一般就指的是薄膜贴片电阻器,包括常见的千分之一电阻和万分之一电阻。

2、厚膜电阻
厚膜贴片电阻,又称:片式固定电阻器,采用厚膜工艺印刷而成,这种电阻有多种形状,包括带型、曲线形、长方形等。主要在功率电阻和精密电阻的制造中应用较多。这种电阻耐潮湿、高温、温度系数小、体积小,重量轻。

常规厚膜片式电阻生产流程:原材料准备基片浆料丝网→正背面导体印刷→导体烧结烘干→电阻印刷→电阻体烧结→玻璃层印刷→玻璃层烧结→镭射切割→保护层印刷→保护层硬化→字码印刷→分条→端银/溅镀→端头硬化→折粒/电镀→测试→编带包装。

二、怎么区分电阻是薄膜式还是厚膜式
薄膜电阻和厚膜电阻是使用较多的一种类型电阻,薄膜电阻是现在主流的贴片精密电阻器,但是如何区分这两种电阻呢?

1、根据膜厚
厚膜电阻的膜厚一般大于10μm,薄膜的膜厚小于10μm,大多处于小于1μm;

2、根据制造工艺
厚膜电阻一般采用丝网印刷工艺,薄膜电阻采用的是真空蒸发、磁控溅射等工艺方法。

3、根据精度

厚膜电阻一般精密程度不高,多数是1%、5%、10%等,而薄膜电阻则可以做到0.01%精度,0.1%精度等;

4、根据温度系数

厚膜电阻的温度系数上很难控制,一般较大,但是薄膜电阻则可以做到非常低的温度系数,如5PPM/℃,10PPM/℃这样电阻阻值随温度变化非常小,阻值稳定可靠,因此价格相对厚膜电阻来说会比较贵一些。因此:当温度系数和精度要求高时,就使用薄膜工艺的电阻,如果是一般要求使用厚膜工艺的电阻即可。

网友:
厚膜贴片电阻,又称:片式固定电阻器,采用厚膜工艺印刷而成,这种电阻有多种形状,包括带型、曲线形、长方形等。主要在功率电阻和精密电阻的制造中应用较多。这种电阻耐潮湿、高温、温度系数小、体积小,重量轻。

网友:
    薄膜电阻器是高精度电阻器的一种,它采用类蒸发的方法将一定电阻率材料蒸镀于绝缘材料表面制成,一般这类电阻常用的绝缘材料是陶瓷基板。我们常说的高精度低温漂贴片电阻一般就指的是薄膜贴片电阻器,包括常见的千分之一电阻和万分之一电阻。

网友:
    厚膜电阻的膜厚一般大于10μm,薄膜的膜厚小于10μm,大多处于小于1μ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