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M350 里如何选择线或焊盘,并自动捕捉它们的端点和中心点,就像V2001 里按S 键...

楼主(2021-06-17):
在CAM350 里如何选择线或焊盘,并自动捕捉它们的端点和中心点,就像V2001 里按S 键后能选择线并自动显示当前的D码2 y( Z/ `4 _9 ~

网友:
不太清楚这个操作

网友:
肯定有设置的地方,估计你没找见

网友:
按“Z”键,其作用和V2001 的S 一样。有时按“Z”可能抓不到中心那就把移动量弄小点,如还不行就按“Page Up”把標框放大。再按Q 键点相应PAD 就会有D 码状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