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的A/d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6-17):
Pspice的A/d是什么意思

网友:
想看看别人怎么回答

网友:
如果是计算机中的应该是指A/D转换。A指的是模拟信号,D指的是数字信号。

具体点儿说,就是通过硬件获取了一些电压高低变化之类的信息,转换成用数字表示的信息。

就比如说,有一段电路,是正常的交流电压,可以把高压当成1,把低压当成0。高压低压的交替表示成1010...这样就是简单的A/D转换。电压变换就是A,即模拟信号;1010..就是D,即数字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