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植保无人机电池怎么用才是正确的?

楼主(2021-06-17):
植保无人机电池怎么用才是正确的?

网友:
我用原厂的都不怎么好老有问题

网友:
一、电池不过放

电池电压下降过快,控制不好就导致过放,轻则损伤电池,重则电压太低造成炸机。有些飞手因为电池较少,所以每次飞都会过放,这样的电池很短命。 殊不知这样其实大大提高使用成本。

对应策略是尽量少飞一分钟,寿命就多飞一个循环。宁可电池多买两块,也不要每次把电池飞到超过容量极限。所以各位飞手要严格按照飞行要求使用电池,当飞行器低电量报警时,就应尽快降落。

二、电池不过充
有些充电器在充满以后的断电功能不完善,导致单片电池充满到4.2V还没有停止充电,另外,有些充电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因为元器件老化,也容易出现充满不停止的问题,而如果锂电池过充的话,轻则影响电池寿命,重则直接出现爆炸起火。所以防止锂电池过充,应注意以下几点:

1、使用专用的充电器。这个充电器可以是锂离子或锂聚合专用充电器,两者非常接近。部分移动电话的充电器可以用来充锂聚合物电池,这不会损坏电池。

2、准确设置电池组的电池单体个数。充电的头几分钟你必须仔细观察充电器的显示屏,在上面会显示电池组的电池个数。如果你不清楚,就不应当充电或使用你熟悉的充电器。

3、第一次充一个新的锂电池组,检查电池组每个电池单体的电压,以后每10次充放电也应做同样的工作。这样做是绝对的必要,一个电压不平衡的电池组当电池个数选择正确充电时仍会爆裂。假如电池组内电池单体电压相差超过0.1伏,就应当分别把每个电池的电压充到4.2伏使之相等。假如每次放电后电池单体的电压差均超过0.1伏,则表示电池已经出现故障,应当及时更换。

4、无人照看不要充电,充电时一定要按照电池规定的充电C数或更低的C数进行充电,不可超过规定充电电流。需将充电的电池和充电器放置在安全的位置。三、不满电保存1、满电电池化学性质极其活跃,因此不能满电保存超过3天,如果超过一个星期不放掉,就存在胀气的风险,有些电池可能暂时不会鼓,但几次满电保存后,电池可能会直接报废。
2、正确的充电方式应是在植保无人机有飞行任务前充电,电池充电后如在3天内没有飞行任务,请将单片电压充至3.80~3.90V保存。如在三个月内没有使用电池,将电池充放电一次后继续保存,这样可延长电池寿命

3、电池保存应放置在阴凉的环境下贮存,长期存放电池时,最好能放在密封袋中或密封的放爆箱内,建议环境温度为10~25°C,且干燥、无腐蚀性气体。

四、不损坏包装
电池的外包装是防止电池爆炸和漏液起火的重要结构,锂聚电池的铝塑膜破损将会直接导致电池起火或爆炸。电池要轻拿轻放,在飞机上固定电池时,扎带要束紧。因为会有可能在做大动态飞行或摔机时,电池会因为扎带不紧而甩出,这样也很容易造成电池外皮破损。

五、防止运输短路1、电池最怕磕碰和摩擦,运输磕碰可能引起电池外部均衡线短路,短路会直接导致电池打火或者起火爆炸。2、要避免导电物质同时接触电池的正极和负极而短路。
3、在电池运输过程中,最好的办法是给电池单独套自封袋后置于防爆箱内,防止运输过程中因颠簸和碰撞导致某片电池的正极和负极同时碰到其他导电物质而短路。由于部分农药助剂属易燃助剂,所以应把农药与电池分开放置。

六、安全放置环境1、不要在高/低温环境充放电。极端温度会影响电池的性能和寿命,充电前应检查已使用过的电池是否已经冷却,不要在寒冷的车库、地下室、阳光直射下或热源附近充放电。2、电池保存应放置在阴凉的环境下贮存。长期存放电池时,最好能放在密封袋中或密封的防爆箱内,建议环境温度为10~25°C,且干燥、无腐蚀性气体。
3、植保无人机在起飞之前要给电池做保温处理,将电池保存在温暖的环境中,比如说房屋内、车内、保温箱内等。要起飞时快速安装电池,并执行飞行任务。在低温飞行时尽量将时间缩短到常温状态的一半,以保证安全飞行。

网友:
植保无人机是用于农林植物保护作业的无人驾驶飞机,由飞行平台(固定翼、单旋翼、多旋翼)、gps飞控、喷洒机构三部分组成,通过地面遥控或gps飞控,来实现喷洒药剂、种子、粉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