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进行PDN电源完整性分析出错

楼主(2021-06-17):
有人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吗,按照操作步骤做下来,结果分析时报错不能用。

网友:
    我没用AD搞过

网友A:
    什么错误给个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错误给个图啊

这样的,按操作设置了,到最后分析仿真的时候就报错,所有项都是灰色,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错误给个图啊

    使用单个文件仿真的还是整个工程仿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按操作设置了,到最后分析仿真的时候就报错,所有项都是灰色,看不了

在工程中仿真,路径不要有中文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在中文路径下以及能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程中仿真,路径不要有中文

    请教一下大神,我设置的这个仿真的结果是不是错的啊。整板24V电源供电。像3.3v DDR CORE GPU MPU 之类的核电压,幅值都很只有1.2V上下啊,仿真结果出来怎么有-16v?你知道怎么回事吗,是不是什么地方设置错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大神,我设置的这个仿真的结果是不是错的啊。整板24V电源供电。像3.3v DDR CORE GPU MPU 之类的 ...

我仿真的时候习惯把地都接到一起,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