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做好封装后画原理图添加元件时出错求指点

楼主(2021-06-17):
pads画好原理图封装后,添加元件时报错。
   Decal NEW-PART has different terminal counts:2 in library and 3 in schematic.

网友:
    引脚数量不一样导致的 ,要CAE和PCB封装相同 或者CAE的封装引脚要小于PCB封装才能导入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原理图封装和元器件封装引脚是否一致

网友:
    应该是不一致的,不然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加油,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