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PCB焊盘和走线变绿显示小于6mil是为什么?

楼主(2021-06-17):
AD中PCB焊盘和走线变绿显示小于6mil是为什么?

网友:
    你这里短路了,检查一下是不是焊盘里有其他网络的线

网友:
    用 P  +T,不要P+L走线,也确认一下

网友A:
    一个网络是AC1,一个网络是VCC,还能连到一起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网络是AC1,一个网络是VCC,还能连到一起去呀

    好像是焊盘name叫AC1

网友:
    違反DRC 檢查一下自己的設計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