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ts服务的日志分析怎样完成?请大神帮忙看一下

楼主(2021-06-17):
针对nats的access.log日志文件的分析任务,
1、指定域名下,分析各个状态码请求数量/请求比例
2、指定域名下,分析C段ip的请求数 top10
3、指定域名下,分析C段ip的流量 top10
4、按域名统计 流量 top10
5、按域名统计 平均下载速率 (KB/s)
6、按域名统计 5分钟粒度带宽 (fKbps)
目前这些内容处于一个没啥思路的状态,只知道应该用awk,sed之类的命令去切割,能否提供针对上述小项的命令行,或者具体方法,感谢了

网友:
你这个日志都是OK啊

网友:
之前看办公室玩这个,感觉可带劲了,但是我就是玩不转

网友:
用Python来处理会不会更方便?
或者去找 其它更好用的 开源工具
python to 数据库,再 通过 后端接口(其它程序) 把数据 弄到前端页面(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