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IC的作用

楼主(2021-06-17):
是不是起一个软开关机的作用,如果不是那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开关电源是一种电压转换电路,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升压和降压

网友:
    电源ic是指开关电源的脉宽控制集成,电源靠它来调整输出电压电流的稳定

网友:
    开关电源是一种电压转换电路,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升压和降压,广泛应用于现代电子产品。

网友:
    开关电源是一种电压转换电路,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升压和降压,广泛应用于现代电子产品。因为开关三极管总是工作在 “开” 和“关” 的状态,所以叫开关电源。开关电源实质就是一个振荡电路,这种转换电能的方式,不仅应用在电源电路,在其它的电路应用也很普遍,如液晶显示器的背光电路、日光灯等。开关电源与变压器相比具有效率高、稳性好、体积小 开关电源简化图等优点,缺点是功率相对较小,而且会对电路产生高频干扰,电路复杂不易维修等开关电源是利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控制开关管开通和关断的时间比率,维持稳定输出电压的一种电源,开关电源一般由脉冲宽度调制(PWM)控制IC和MOSFET构成。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相比,二者的成本都随着输出功率的增加而增长,但二者增长速率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