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是不是很火?

楼主(2021-06-17):
FPGA是不是很火?我觉得单片机没什么前途了,我该怎么学习FPGA?

网友:
单片机虽然基础,但还是有用的。就像数字的时代还是离不开模拟电子技术一样。FPGA也有不如单片机的时候。楼上说的FPGA有了51核就和单片机一样这种说法不敢苟同。FPGA有了51核可以兼有单片机和FPGA的特点,就像当年的win98兼有DOS,但不会就和DOS一样。

网友:
单片机和FPGA实现功能的方式不同,他们的特长不同。

比如,虽然两者都可以驱动1602液晶,但FPGA要麻烦得多,单片机编程则简单。所以这不是FPGA的强项。也有人会说,FPGA可以嵌入51单片机的核,一样可以简单的驱动液晶,那这块FPGA芯片与单片机就没区别了,还不如直接用单片机好了。

FPGA可以实现复杂的数字电路,例子网上那个很多我就不举了。而这点单片机是做不到的。

网友:
不管你是一名逻辑设计师、硬件工程师或系统工程师,甚或拥有所有这些头衔,只要你在任何一种高速和多协议的复杂系统中使用了FPGA,你就很可能需要努力解决好器件配置、电源管理、IP集成、信号完整性和其他的一些关键设计问题。不过,你不必独自面对这些挑战,因为在当前业内领先的FPGA公司里工作的应用工程师每天都会面对这些问题,而且他们已经提出了一些将令你的设计工作变得更轻松的设计指导原则和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