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1正弦波形正常但无电流?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2021-06-17):
    如图NMOS驱动LC震荡电路,然后送入JP1,驱动一个线圈,但JP1正弦波形正常但无电流,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有匹配好,还是有电流,只是比较小。L1短路掉。

网友A:
    输出是交流,不是直流,你要用交流档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是交流,不是直流,你要用交流档测。

    如果有电流外接线圈会发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