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为什么大多数的无人机有四个螺旋桨?

楼主(2021-06-17):
为什么大多数的无人机有四个螺旋桨?

网友:
一个螺旋桨,会导致机身反转。  你可能想,不对呀?直升机不是就一个大螺旋桨么?别忘了直升机尾部还有一个螺旋桨,可以抵消主桨产生的反向旋转趋势

网友:
    市面上最多的就是四旋翼,是无人机最经济的方式。 轻松实现四个自由度(x-y-z-滚)的控制,使飞行器能够在空中保持飞行姿态或悬停。 成对的螺旋桨相互角力就能完成受控前进后退和俯仰旋转等动作,而结构又相对简单,没有什么繁杂的机械结构就能完成很多动作(比如只要加快后螺旋桨的旋转,就会让屁股升高倾斜),抗风性能更好。& a$ v* f. e$ d# U" Y

网友:
    与三旋翼相比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当某一个马达失灵时,四旋翼仍然有机会做到不立即摔机。由于重心一定是落在螺旋桨组成的方形中,而当飞行时无人机故障时,重心依然有可能落在剩下三个螺旋桨形成三角形中(如果设计的好的话),这样还是可以安全着陆的。另外,每个螺旋桨只需加速或减速即可工作,这比改变旋转叶片的角度要好多了。

网友:
    为了平衡吧

网友:
    想到两个桨的支努干那样的飞机吗?我朋友做那个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