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无人机是什么arm架构?

楼主(2021-06-17):
无人机是什么ARM架构?9 D" `  H% `2 N' G

网友:
    现在的无人机貌似都走的是PowerPC或者ARM的架构,应该走的都是Linux的系统。

网友:
    但是Linux不等于嵌入式,只是嵌入式其中的一个系统分支

网友:
    ARM 作为主处理器负责任务管理和数据采集,DSP 作为从处理器负责数据处理,两处理器通过双端口RAM 进行数据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