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M可制造性检查表

楼主(2021-06-17):
在实施可制造性设计的过程中, 检查表和设计指南非常重要。

DFM检查表
客户名:
产品名称:
日期
审核工程师:
版本
生产部门: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优先级
DFM标注
数据和记录
用于DFM 的数据文件
以往的DFM 记录
以前有没有相似的产品?第二或第三次审核?产品数量?
与设计有关的问题
重新设计还是工程更改?
加工工艺流程
PTH组装
考虑手插件、波峰焊接、手工焊接、压入技术、焊膏印孔、替换为SMD
手工焊接和浸焊
避免这种工艺
特殊工艺
有无其他工艺要求,如灌封,
焊接连线
避免这种工艺
线路板形状
母板
优化在制造母板上的布局
线路板尺寸
对照本公司的设备加工能力
线路板外形
简化拼板分离的难度
边缘倒角
4个边角,防止线路板损坏。注意不要影响贴装设备传感器识别。
元器件
新型封装
是否需要实验?焊盘设计考虑元器件。
可清洗性和可焊接性
所有元件是否可以清洗、可回流焊接?
包装形式
QFPBGAJEDEC托盘;手插件:管状或散装在袋装;SMT需卷带封装
元件与BOM
去除BOM中非组装件,
QFP换成BGA
QFP引脚>208 I/O 要考虑换成BGA
PTH引脚长度
检查PTH引脚长度对波峰焊的要求:线路板厚度
小间距PTH
波峰焊良率
压入技术
元件、线路板表面
表面贴装要求
真空拾取
复杂的联结件
是否需新设备
联结件支持块(Stand-off)
是否标准
机械压入联结件
需作用到线路板表面多大的力?铆接?
电容
避免选用电极、纸质电容。
0402s
尽量选大于这个尺寸的,电阻良率是电容的2
Rpack
结合04020603
手插件组装关键点
不能出现方向反的现象
元件引脚整型、预处理
避免这种工艺
表面贴装
PTH仅在一面
尽量设计在一面
元件重量
SMT 的过程中掉落,设计在正面
元件高度
减产底面对波峰焊,在线测试要求;上面对飞针测试、AOIX检测的要求;
SMT  完全波峰焊
底面元件用波峰焊?
上、下面平衡
贴装时间
边缘留空
至少5mm
拼板技术
线路板之间的连结
元件间距要求
制订并参照标准
元件方向
相似的元件相同的方向
选择性波峰焊留空
PGA 元件底部和PTH周围
CBGA
小间距元件不要在CBGA 的附近
焊点重影
X检测的要求
自动PTH
足够的元件数量?机器容量?参照PTH设计规范
标签
指定粘贴位置
机械孔与通孔
工具孔
2个的要求
孔在焊盘
尺寸
焊接孔
用于PTH
压入元件孔
注意公差
PTH孔和外边
正确的设计用于波峰焊或焊膏印孔
波峰焊治具定位孔
用于选择性波峰焊
PCB外层
板子基准
至少2个,3个优选;检查周围无干涉
IRM(PGP点)
用于拼板
焊盘形状
0402s,Rpack,小间距焊盘宽度
元器件基准
用于小间距元件
走线在无联结件支持块元件下
检查走线
盗锡焊垫
用于波峰焊:联结器和点胶的SOIC
表面焊接点位置
X检测的要求
阻焊层
阻焊层图形
小间距元件、外框等
SMD和非SMD焊盘
结合焊盘设计
Tenting
用于BGA
蚀刻及其它标识信息
stand-off元件
丝印不可在元件底部?
丝印距离
在焊盘、基准、孔等周围
方向性标识
极性标识、第一脚标识
丝印标识
位置参照,不在元件底部
BGA外框标识
贴装后的外轮廓
线路板结构
板厚
对照波峰焊要求;设备加工能力?返修?
标准线路板加工工艺
考虑加工能力
表面覆层
OSPHASLNi/Cu
压层对称性
是否对称?
铜层的对称性
是否对称?
阻焊层类型
建议
多个地线层覆面
影响波峰焊的焊接质量和返修
在线测试
测试点的覆盖率
目标是100%
测试焊盘的大小和距离
参照设计规范
底部测试焊盘
如只有一面可节省治具
阻焊层
测试焊盘孔有阻焊膜
机械装配元件
机械硬件
数量和样式
螺钉
单一样式的顶部
铆联
可移去
机械装配方法
金属件
在部件组装的下部没有孔和走线
散热器
优化附着的方法
机械孔
注意公差
螺钉
单一起子需要,安装点周围空间
清洗
不能迷塞螺纹
组装的复杂性
器件数量?总装时间?返修前必须要拆卸的?
装配关键
机械件安装不能出现方向反的现象

网友:
    这不是布局布线的

网友:
    我们是要同事之间相互检查,布局布线是否合理,该保护的有没有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