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原本正常工作,用示波器探头点晶振的测试点,就不正常了

楼主(2021-06-17):
    我这个系统里面有CAN收发器,正常上电,CAN收发器能正常通讯,用示波器探头一点晶振测试点,晶振波形不对劲。读取到CAN报文都是错误帧,mcu发给CAN收发器的TXD引脚波形也不能解析了。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这是晶振输入的波形,幅值原本应该是2V的

网友A:
    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网友B:
    晶振负载电容有变化,导致晶振起振电路不稳定而已。

网友C:
    示波器探头调到1/10. 或者买一根1/100的的探头.  探头里面有个pf级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无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负载电容有变化,导致晶振起振电路不稳定而已。

    其他的板子一样的操作没问题,看来是这个晶振比较容易被干扰

网友:
    可能是匹配晶振的负载电容值处在临界值,重新计算一下负载电容

网友D:
    這種問題是有可能發生的,現在有些 IoT 專用的 MCU 非常省電,晶振輸出的訊號很弱,示波器探棒碰到就不起振了,曾經在 Ambiqmicro Apollo 2 MCU 碰過這種問題。
    解決方法
這類 MCU 通常有其它 GPIO 管腳能把時鐘引出(需要透過軟體設定),用這種方式來做時鐘量測或調校,可以避免起振異常的問題。

网友:
    用X10档测呗

网友:
    MCU晶振引脚驱动能力问题。有板子有问题有板子没有问题,可以考虑晶振匹配电容和PCB寄生电容的裕量问题,如果裕量不足,很容易出现批量问题的哟,到时候就酸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探头调到1/10. 或者买一根1/100的的探头.  探头里面有个pf级的电容

现在就是用x10档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問題是有可能發生的,現在有些 IoT 專用的 MCU 非常省電,晶振輸出的訊號很弱,示波器探棒碰到就不起振 ...

我这个板是批量了的,测试过几十片,只遇到这一片有这个问题。把两块板的晶振互换一下,发现晶振在哪块板,哪块板用示波器点就会发生异常,现在归结为晶振单品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板是批量了的,测试过几十片,只遇到这一片有这个问题。把两块板的晶振互换一下,发现晶振在哪块板 ...

    除了懷疑晶振Crystal)本身的問題外,也檢查一下安全係數Safe Factor)餘量是否足夠?

    石英振盪電路的安全係數(Safe Factor).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懷疑晶振(Crystal)本身的問題外,也檢查一下安全係數(Safe Factor)餘量是否足夠?

感谢参考资料,之前我测过,安全系数只有2。。。但也是没办法,只好后面找个替代品更换上去进行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懷疑晶振(Crystal)本身的問題外,也檢查一下安全係數(Safe Factor)餘量是否足夠?

    另外,我发现下图中TP3的波形是被削了一半,感觉很不理想,手册中晶振负载电容是8pF,我把外部的匹配电容C246,C247尝试过8pF,12pF和16pF,波形都差不多,不知怎么搞了,不知你有没有这方面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