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氏线圈在有源滤波中的应用

楼主(2021-06-17):
罗氏线圈在有源滤波中有哪些应用呢?
       非线性负荷在电网中的广泛应用带来了一系列谐波问题。
谐波的主要危害包括:
       增加电力设施负荷,降低系统功率因数,降低发电、输电、用电设备的有效容量和效率,造成设备浪费、线路浪费和电能损耗;
       造成无功补偿电容器谐振和谐波电流放大,导致电容器组因过流或过电压而损坏或无法投入运行;
       谐波会改变保护继电器的动作特性,引起继电保护设施的误动作,导致继电保护等自动装置的紊乱。
       为了消除或减少电网中的谐波,人们提出了无源滤波和有源滤波的解决方案。无源滤波(FC)主要利用阻容元件的LC谐振特性,在系统中针对特定频率形成低阻通道。这种低电阻通道与系统阻抗形成分流关系,允许谐波成分流经滤波系统对系统进行滤波。有源滤波(APF)利用现代电力电子器件,主动产生与系统谐波同幅反相的谐波,从而“抵消”系统产生的谐波。
       有源滤波器的原理图可以看出,测量负载电流并输入电流跟踪控制电路是有源滤波器的关键环节,测量精度和响应时间将直接影响滤波效果。
工程问题
       有源滤波器的应用行业包括电镀企业、水处理设备、石化企业、大型商场写字楼、精密电子企业、机场/港口供电系统、医疗机构等。负载电流从几百安培到几千安培不等。通常情况下,滤波器制造商使用传统CT测量负载电流,但由于现场条件不同,面临不同的困难。
       在改造工程中,由于母线或电缆已经安装,使用穿芯ct时必须进行大量的拆装工作;
       有的开关柜内部空间狭小,母线间距刚好符合绝缘要求,CT尺寸大于间隙,安装困难。或者CT尺寸合适,但工程师现场施工难度很大;
       公共汽车的大小和形状差异很大。不同的项目需要采购不同尺寸的CT,给采购工作带来很多困难。有些项目甚至要定制CT,不仅成本高,还可能影响工期;
       有些项目刚开始的时候负荷很小,随着时间的发展负荷逐渐增大。如果选择小范围的ct,后期由于饱和问题需要更换CT。如果一开始选择大范围的CT,那么一开始电流就很小,会影响测量精度和滤波效果。
       罗氏线圈(Rogowski Coil),全称罗哥夫斯基线圈,由于罗氏线圈不含铁芯,也称空心线圈。
        罗氏线圈是一个均匀缠绕在非铁磁性材料上的环形线圈。输出信号是电流对时间的微分。通过一个对输出的电压信号进行积分的电路,就可以真实还原输入电流。
        Rogowski Coil线圈无铁磁材料,无磁滞效应,相位误差几乎为零;没有磁饱和现象,所以测量范围可以从几安培到几百千安培的电流;结构简单,与被测电流无直接电路连接。响应频率带宽为0.1Hz-1MHz。与传统的铁芯变压器相比,罗果夫斯基线圈具有测量范围宽、精度高、稳定可靠、响应频率宽、测量和继电保护功能强、体积小、重量轻、安全环保等优点。
        罗氏线圈可用于继电保护、可控硅、变频调速、电阻焊等信号畸变严重、电流大的场合,如电炉、短路试验、雷电信号采集等。
        罗氏线圈无磁芯,二次输出为小电压信号,易于转换为数字信号,非常符合未来产品环保化、数字化的技术趋势,未来将在越来越多的应用中取代传统CT产品。
        以上内容由普科科技PRBTEK整理,公司致力于示波器测试附件配件研发、生产、销售,涵盖产品包含电流探头、差分探头、高压探头、无源探头、电源纹波探头、柔性电流探头、近场探头、逻辑探头、功率探头和光探头等,满足客户多样化测试需求,库存充足,价格合理。详情访问官网www.prbtek.com

网友:
    增加电力设施负荷,降低系统功率因数,降低发电、输电、用电设备的有效容量和效率,造成设备浪费、线路浪费和电能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