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特的升降压芯片LTC1517ES5-3.3问题

楼主(2021-06-17):
凌特的升降压芯片LTC1517ES5-3.3问题

我想了解清楚电池电压在多少V的时候LTC1517ES5-3.3(凌特/ADI的升降压芯片)开始升压到3.3V或者降压到

3.3V哪个用过的?

网友A:
输入电压范围为 2V 至 4.4V
3.3V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范围为 2V 至 4.4V
3.3V输出

    对呀 这不就是输入电压范围的问题吗?看看看SPEC不就清楚了,还跑出来问 ?

网友:
    真的是。。。好好看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呀 这不就是输入电压范围的问题吗?看看看SPEC不就清楚了,还跑出来问 ?

我想知道2-4.4哪个区间时升压  哪个区间时降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呀 这不就是输入电压范围的问题吗?看看看SPEC不就清楚了,还跑出来问 ?

电压范围内一切正常。
LTC1517-  Regulated Buck-Boost Charge Pump:
Charge Pump Input Voltage  May be between 2V and 4.4V.
VIN should be bypassed with a ≥3.3μF lowESR capacitor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the pin for bestperformance
输入电压可能介于 2V 和 4.4V 之间。 VIN 应使用 ≥3.3μF 的低 ESR 电容旁路,并尽可能靠近引脚以获得最佳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范围内一切正常。
    LTC1517-  Regulated Buck-Boost Charge Pump:
    Charge Pump Input Voltage  May ...

这升压IC很适合微型锂电池  但是呢  没有使能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范围内一切正常。
    LTC1517-  Regulated Buck-Boost Charge Pump:
    Charge Pump Input Voltage  May ...

    如果单纯是升降压  不接负载  不知道是功耗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单纯是升降压  不接负载  不知道是功耗多少

20μA 典型值,无负载 (2V ≤ VIN ≤ 4.4V, IOUT = 0mA, SHDN = V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μA 典型值,无负载 (2V ≤ VIN ≤ 4.4V, IOUT = 0mA, SHDN = VIN)

    您好   你知道输入2-4.4  哪个区间时升压  哪个区间时降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