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失效的原因有?

楼主(2021-06-17):
PCB失效的原因有?

网友:
要获得PCB失效或不良的准确原因或者机理,必须遵守基本的原则及分析流程

网友:
对于简单的PCB或PCBA,失效的部位很容易确定,但是,对于较为复杂的BGA或MCM封装的器件或基板,缺陷不易通过显微镜观察,一时不易确定,这个时候就需要借助其它手段来确定。

网友:
失效原因分析,即基于失效机理与制程过程分析,寻找导致失效机理发生的原因,必要时进行试验验证,一般尽应该可能的进行试验验证,通过试验验证可以找到准确的诱导失效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