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宽间距调整的skill

楼主(2021-06-17):
    请问哪位老大有好用的查分线宽和间距调整的skill,网上下载了几个走线转角的地方调整不了

网友:
    我没有这个

网友A:
    你可以设个差分规则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楼主意思是调整差分  比如原本80欧姆  现在想改85欧姆  直接change线距肯定错误  想用skill一键更改  不用删了重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设个差分规则

    楼主意思是调整差分 比如原本80欧姆 现在想改85欧姆 直接change线距肯定错误 想用skill一键更改 不用删了重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