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IC状态输出判断

楼主(2021-06-17):
充电IC状态输出判断,哪个有好的方法可以让充电IC给出来的状态是稳的,确定的电平信号?

网友A:
    我帮你问问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问问同事

你同事是原厂的?

网友B:
    充电芯片给出的电平不稳定?你确定?
充电中,1脚低电平,5脚高电平;
充电完成,1脚高电平,5脚低电平;
    电池异常,电平是高低变化。

    反正2013年时的产品就这样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芯片给出的电平不稳定?你确定?
充电中,1脚低电平,5脚高电平;
充电完成,1脚高电平,5脚低电平; ...

    只要电池后面接了负载   1和5的状态是确定的   因为他俩的状态是根据3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