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共面阻抗wave port仿真出错

楼主(2021-06-17):
各位大佬求教一个小问题,摸索了好久找不到解决办法;
问题描述:如下图1建立模型,端口设置wave port,仿真结果出现错误结果,如下图2所示;
图1
图2
将共面的GND铜皮内缩0.1mil,如下位图3高亮紫色位置所示,不与wave port 端口接触仿真结果就正常了,查了很多资料,没有找到相关文献说共面参考的GND铜皮不能与波端口接触到,求大神答疑解惑,感激不尽!
图3
图4

网友:
不与wave port 端口接触仿真结果就正常了,是吗?楼主,我帮你想想。

楼主:
这个版块的人很少呀,都没人回复的。。。是这个问题太low了吗?

网友A:
    波端口是要求端口切面和空气盒壁重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端口是要求端口切面和空气盒壁重合的

这个知道,不是这个问题,如果有问题会报错的

网友B:
    Waveport要求所有的回流地都必须与Waveport边沿相交(相接)或相切。否则Waveport会把端口上所有的接地铜箔“孤岛”当做信号路径。
所以如果将那块回流地铜箔内缩0.1mm,仿真就会正常了。
解决方法:将Waveport面上的那几块接地铜箔“孤岛”强制用PEC接到地平面上。
    如果用过孔接到地平面上,则要将过孔移到Waveport平面内,使接地过孔与Waveport相交。

楼主:
引用 网友B:
Waveport要求所有的回流地都必须与Waveport边沿相交(相接)或相切。否则Waveport会把端口上所有的接地铜箔 ...

万分感谢,我尝试一下。

网友(2021-10-28):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可以发一下这么模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