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2021 黑色界面怎么调整2019之前的白颜色?

楼主(2021-06-17):
sigrity2021 黑色界面怎么调整2019之前的白颜色?

网友:
楼主去设置里面看看,颜色设置看有没有。

网友A:
    Tools->Options->Edit Options,Themes目录树中,选择Light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Options->Edit Options,Themes目录树中,选择Light模式

    高手啊,感谢!

网友(2022-01-19):
    请问楼主,你装了sigrity 2021,能不能找到system SI